1000至1500V 的直流电压,如何隔离采样?

楼主(2012-04-24):
设计个彩电模块,输出的是脉冲的1000VDC-1500VDC,这个开关电压源的频率是200KHZ的。 是个可调的彩电聚焦电压。
使用PWM控制电压大小。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隔离采样这脉冲的1000VDC-1500VDC 到我的ADC接口呢?
然后我根据采样的脉冲电压大小来控制PWM, 是彩电的聚焦电压可以由我的程序控制大小。

我看过有 电压互感器,但是不会设计或者不在那里可以买到符合我要求的型号。
请有经验的电子工程师来帮个忙! 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被采样部分和ADC要求是隔离的吧?那样就必须采取隔离措施。
2、被采样部分涉及高压,因此还需要一个降压的环节。
3、高压脉冲变压器或互感器,这部分我不熟悉,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就可以同时实现隔离和降压的功能,问题是是否能找到。据我所知,互感器大多是工频的,而且要消耗一定的电流,不合适。
4、也可以先变换成低压直流,然后采用隔离放大器的方法

网友B:
VSM025A型霍尔电压传感器 这个是我们厂用的 我们是800VDC 1000V直接上估计有问题 你可以去看看有没适合你的

网友C:
可以在脉冲变压器上加绕一组取样反馈绕组,这个绕组的电压是和输出电压成正比的,这样间接取样。

网友D(2015-01-14):
这种方法很多,性价比高的可以这么做:前级使用两个大功率大阻值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用一个高输入阻抗(1000M欧)以上的运算放大器做跟随器,然后接普通的ADC芯片进行采样,数字信号使用普通的光耦隔离,选用控制线比较少的ADC芯片就行了。成本估计10-15块就可以搞定。相比霍尔传感器便宜一些,一个霍尔传感器就有30块左右。互感器、变压器之类的东西只适用于交流信号,不适用于直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脉冲变压器上加绕一组取样反馈绕组,这个绕组的电压是和输出电压成正比的,这样间接取样。 ...

这种方式只能采到交流,采不到直流

网友D:
要是价格没有限制,高性能的线性光耦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D: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使用V-T\V-F变换的方式,把被采样信号转换为时间或频率信号,通过测量时间或频率的方式,计算出被采样的电压值。这种方式价格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