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变量“b”真的很牛B,b是真的牛B还是我SB?

楼主(2012-04-24):
我想试一下强制转换bit型,单步执行后,惟独b变量是0,WHY?求指教!希望得到解决你的指导!谢谢!

网友A:
bit类型根本就不是c语言的默认类型,显然是编译器自己的扩展。
既然是编译器自己的扩展,自然要看编译器的手册。
你不看手册碰到问题,显然是你自己SB
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批评!请问为何有这样的差异,谢谢!

网友B:
a = (bit)(0x80)

强制转化的bit类型数据赋值给char类型?

网友C:
编译都通不过的
b与B寄存器同名了

网友D:
Watch 窗口显示问题,汇编代码和IRAM显示窗口都正常!

网友E:
可以在memory里看看值,不要watch b,很有可能和寄存器b冲突了。

网友F:
你watch B
那么编译器把51里的B给WATCH了
你应该 watch memory --b的地址

网友G:
bit类型根本就不是c语言的默认类型,显然是编译器自己的扩展。
既然是编译器自己的扩展,自然要看编译器的手册。
你不看手册碰到问题,显然是你自己SB
以上~ ...
引用 网友A:
:lol

网友H:
watch中是由软件指定地指的.....这个地址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比如同名变量.

网友I:
你看下编译器手册吧,这种强转左右操作数类型不匹配的时候,编译器默认会如何处理,还是直接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c语言中应该没有说不同类型不能赋值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不同类型变量的赋值会按一定的规则赋值,难道我记错了?求指教教!

网友C:
全局变量不能与SFR重名,不分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