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触摸感应芯片么?

楼主(2012-04-24):
有哪位大侠用过,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触摸感应芯片么?

网友A:
具体要求是啥

楼主:
能够隔亚克力或者有机玻璃接受感应信号,低功耗,Vdd在3V左右。单键。双键和三间的。

网友A:
功耗啥要求?

网友B:
宁波泉盛电子:1-16键 ,超强抗干扰、低功耗、稳定可靠 www.nbquansheng.com

网友C:
高性价比?

网友D:
要不求不高就用松翰SN8P2722C,单片机加触摸。

网友E:
义隆电子推出的eKT系列的电容式触控板芯片主要是针对触控按键与滑动控制设计,具有高整合性、高稳定性、高灵敏性、低耗电量与低开发成本的优势,可完美实现ipod 2代、ipod 3代功能。常用型号为::eKT2101、eKT2201、eKT4XX系列等 QQ1282171812

网友F(2012-05-31):
中微触摸CMS69T08       带触摸功能8位高可靠性单片机

网友G:
用LGT的单片机,可以实现显示,触摸,控制一体化设计,触摸用CDV模式,在电磁炉应用也很可靠。
www.lg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