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画PCB遇到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4-24):
1.在PCB布线时,如果线没有连好时经常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小天线的样子,我的理解是:一条连线如果没有对应的终点,就会有天线效应,所以软件会提示错误,而且提示符也是一个形象的天线状,不知道对不对?
2.我的芯片引脚有点多,焊盘大概只能走10mil线,但是地线我设置的是25mil,这样到底怎么处理好些,见图。
3.内电层的分割:比如有好几个的电源3.3v,2.5v,1.2v,5v这样,分割时,是一个一个的分,还是先把电层与某个电源相连,然后从这个电源层中分割出来一部分给其他的电源?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傻,不知道懂不懂我的意思?

网友A:
1,你说的天线标志我不知道是什么标志,不知道是不是短路那个小符号,如果你真要看的话,可以右击——Violation,然后查看是什么错误标志,至于用什么样的标志是人家软件公司的事,你不必在意他的用意。

2,芯片地线可以细点,你用10,12或者16都可以,主要看芯片是什么芯片,但是主地线还是越粗越好,最好不要低于35.至于分支,你用25也可以,要视情况而定。

3,你的意思我懂,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把那个电层分成几个部分而已。

网友B:
2: gnd规则可以设置10-25  芯片引脚可以用10mil来画
3:至于内电层分割 你看其他帖子,我的方法其实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一个标志,见图

网友C:
是的,你的理解正确

网友D:
楼主好牛 线没有布通就能把这个符号想成一个天线 很形象
可能那个符号真是天线 :)

网友E:
楼主想法不错,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符号肯定有它的意思吧,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随便找个符号吧。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在PCB中如果一段线没有正确地连通或者叫悬空,它的长度如果正好满足天线的长度要求,真的可以辐射儿成为等效的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