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波特率的疑惑

楼主(2012-04-24):
在串口的配置中,直接指定波特率: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没有体现系统时钟,USARTDIV是怎么得到的呢。除非系统时钟为固定值72M,要知道系统时钟是可以随便设定的。

网友A:
有这疑问就应该去跟踪程序看看:
USART_Init中RCC_GetClocksFreq会根据你定义的晶振频率和倍频数据得到系统时钟频率。如果还有疑问继续跟踪

网友B:
同意楼上, 看看 USART_Init() 是怎么实现的, 就全搞明白了。

网友C:
这是在uart函数里面,有换算关系的,不要改变例程的时钟设置,读取寄存器然后就能计算波特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