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bulk传输

楼主(2012-04-24):
香主你好,在下刚刚接触STM32的USB模块,逛遍各大论坛,发现您的威名,有几个问题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我这边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STM32的AD模块采集的信息通过USB传到上位机软件分析,速率要求1MB/s,可以容忍800K左右。之前我研究了一下HID的例程,略有收获,但是看了大家的经历,该模式速率达不到要求,所以决定改为bulk传输方式。现在问题是,应该修改ST的哪个例程呢?COM和Mass Storage貌似有可能,哪种工作量小一些?现在导师催的很急,木有办法,特向您求教,期待您的答复,多谢多谢

网友A:
STM32->PC    上位机什么都不干,只接受数据,我测试的是600K左右,就算开启双缓冲,好像意义不大,坛
                       子里面有讨论这方面东西的,你搜索一下。
PC->STM32    开启双缓冲可以到1MB

修改com就可以。

楼主:
Eric2013,多谢你的回答,今天研究了一下午的双缓冲。。。这么说来,白忙活了。。。那么请问,修改这个例程,需要继续写上位机驱动么?小弟新手,包涵哈

网友B:
具体用Mass Stroge 例程改呢,还是用COM改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C:
具体用Mass Stroge 例程改呢,还是用COM改  请高手指点…… 谢谢……
引用 网友B:

2楼就是高手,他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D(2013-02-21):
引用 网友A:
STM32->PC    上位机什么都不干,只接受数据,我测试的是600K左右,就算开启双缓冲,好像意义不大,坛
     ...

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测试出来的这个速度的呢?还有具体是修改com的些部分?我现在改了一个,最快就只能达到33K/S,怎么也提不上速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楼就是高手,他已经告诉你了。

想请问一下香主,你是怎么测试STM32的USB的通信速度呢?

网友E(2013-09-05):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遇到同样问题,请楼主给点指教,开贴供后来人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TM32->PC    上位机什么都不干,只接受数据,我测试的是600K左右,就算开启双缓冲,好像意义不大,坛
     ...

是600K byte 还是600K bit?

网友G(2013-12-25):
请问楼主 上位机的驱动和上位机是自己写的吗?能告诉我用什么工具吗?? 请楼主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STM32->PC    上位机什么都不干,只接受数据,我测试的是600K左右,就算开启双缓冲,好像意义不大,坛
     ...

你好能否告知下,如果我用stm32的usb传输数据,PC端的驱动是不是要自己写啊?stm32 是不是没有给出官方的驱动呢? 有没有现成的上位机驱动的程序呢?请大神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