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F521引脚冒烟

楼主(2012-04-24):
有谁用过ST72F521吗,为什么我的单片机VDD和VSS引脚之间会冒火花然后就冒烟呢(刚把单片机焊上板子后上电时,板子是最小系统,即晶振,复位等),我的电压是5.4V,在正常电压范围之内,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哇塞, 这么严重的问题, 还不好好查查线路板和图纸
是不是板子或者焊接短路了, 或者正负引脚搞反了?

哎呀! 看到这一帖, 我仿佛闻到一股焦味飘进鼻孔.
赶紧看我桌上正在调试的板子, 哦, 没事, 指示灯正常地闪烁着呢!

网友B:
检查电源极性。

楼主:
该查的我都查了,没查出什么问题呀,郁闷

网友A:
恐怕还不够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