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电路计算,增大R3的电阻,为何VB一直是0.8V左右?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5):
VB是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吗?
你即使把R3去掉,由于三极管EB的嵌位,就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兄弟,还是看看三极管的书吧,先了解三极管的特性。

网友B:
BE结可以理解为一个二极管

网友C:
电路中的电容错了。

网友D:
错误的偏置电路

网友E:
VCC多大呀?
假如VCC=3.3V;
则基极电流=(3.3-0.7)/1k-0.7/3k=2.37mA
小功率三极管在小电流下放大倍数都很大,假设为100;
假设三极管不饱和,则C极电流等于237mA;
C极电阻的压降为680*237mA=161V,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极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明白了!我只是用三极管做个开关电路。

网友F:
哈哈,这就是很多人在计算这个电路的时候总说忽略基极电流造成的误解了。基极电流真的能忽略吗?
不能。因为你想然三极管饱和,三极管的饱和条件 为ic<ib*beta,这样就需要通过负载电流,也就是ic算出ib,再根据控制端的IO驱动能力确定分压电阻(实际上不是分压电阻)的阻值。
这里LZ的发现就很重要了,不论所谓的这个分压电阻组合的分压是多少,vb肯定在0.7V左右哦。。

网友F:
靠已经结贴了吗?  没分啊 。。:'(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嗯 回答得比较仔细 思路也是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