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 viewer,三位mux21怎么传给两位寄存器?

楼主(2012-04-25):
右侧寄存器是两位的,但是mux21的dataA接收三位数据,如图中红框所示,三位的数据怎么能传给两位的寄存器呢?

网友A:
1,mux不是三位的,mux是2位的,A端有一位是前一个FF的输出,另一位是那根粗线中的一位。B端是2个0。
2,LEDOUT是三位的,一位是rLEDout[0]另二位是mux输出的二位。

如果你确定你描述的是对的,那这个地的逻辑被软件给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一位是那根粗线中的一位”我的问题就是在这,这个粗线是从后面的FF即rLED_Out[2,1]引出来的,而rLED_Out[2,1]明明是两位啊,难道说quartus ii的RTL viewer只能显示到这种程度(即不显示具体是后面的FF把哪一位给了mux21),只是根据verilog代码的出正确的结果,RTL viewer就不显示了那么清楚了?
  reg [2:0]rLED_Out;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rLED_Out <= 3'b001;
    else if( Count_MS == 10'd100 )
        begin

            if( rLED_Out == 3'b000 )
            rLED_Out <= 3'b001;
          else
                rLED_Out <= { rLED_Out[1:0], 1'b0 };
      end
PS:这是一个国内教程上的例题,不是我自己编的程序

网友A:
code没有问题,一个流水灯小代码。
那就是Q2优化了代码的逻辑。

网友B:
原则是:低位对齐.

网友C:
嗯,有点拼接的意思,我觉得。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深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得到了版主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别的图找到了这个,原来Q2不是隐式地优化,而是为了让用户把图看的更清楚所以默认情况下是不显示的
tools->options->show net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从别的例子发现并不总是低位对齐...
tools->options->show net name 这个方法可以看清触发器是传了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必要深究?那请问您这个图我怎么知道译码器如何控制输出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偶一般不查看RTL图的,如果你可以找出反例,可以仿真出来。我相信编译器一致性还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