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诡异的问题 谁遇到过

楼主(2012-04-25):
最近用stm32调试,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刚下载了程序后进入main以外的其他死循环,stm32会自动复位,每隔1分多钟就复位一次(有喂狗)。而且显示还有一点错位,但是只要关一下机就不会又上述任何问题了。本来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我把程序简化到只有显示的份上还是要复位。我感觉是stm32 自身哪里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刚才查看RCC_CSR寄存器的值,居然一直是2,也就是说实际发生了复位,但是复位寄存器却没标记,什么情况 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A:
你的复位引脚没上拉

楼主:
上拉了的。复位现象只是发生在下载程序后,只要对stm32硬复位一次就不会发生复位现象

楼主:
来源不知道是否正规,就是电子市场买的。手上只有两个,都是一样的现象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原因吗,召唤高手,大牛,巨牛,特牛

网友B:
可能是某些寄存器的初始化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稍微再详细一点吗,可能是哪些寄存器呢,为什么在断一次电后就不会发生复位。
为什么我发生了复位,我读寄存器却都是0呢,可能是发生复位了寄存器没标记,还是发生复位是由硬件引起的硬复位。忘指点。谢谢

网友C:
跑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比如跑马灯,不要用中断

网友B:
我不知道可能是哪些寄存器,我只知道断一次电后会把所有的寄存器恢复到默认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掉电发生复位后,读复位寄存器都是0

网友D:
这个,不贴代码不好说

楼主:
每隔1分多种复位,持续进行,除非我断一次电。我看过RCC->CSR寄存器,复位前后无变化,断电后也无变化。

网友E:
You can check VDD and VDDA pins.
VDD and VDDa must used same power source ......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否说的是jlink下载后(未断上电也未复位)的问题,断上电或者复位都会正常,MDK里有选项下载后选择run,否则程序不跑,至于没跑处于什么状态,这个也没有研究过,还请香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