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可不可以直接接7805?

楼主(2012-04-25):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直接接
火线 电容过来,接桥堆  并个220uf 电解 再并个12V稳压管 在来个104 再接78L05
零线上串个100R 1W 功率电阻
7805大材小用了,阻容降压 电流都不大的,78L05 足够了。

网友B:
电压源供电,用串联型稳压,电流源就要用并联型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电流源供电,如果用串联稳压还要考虑到器件耐压值。

网友B:
对,要能承受输入峰值电压,改用并联型稳压(即调整管与负载并联的方式),则耐压要求就很低

网友C:
电流源只能接并联稳压,否则一卸负载电压就飙升。你会哭的:'(
如果能保证负载稳定则另当别论。

网友D:
呵呵,好知识点,下次出题考别人去。我咋看到时只想到了轻载电压太高的问题,还没有总结到这么有高度。

网友E:
这个问题引申得好!亏得大师来给我等授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