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控制

楼主(2012-04-25):
小弟最近做了一款电池充电设备,是恒流充电,但是由于电池存在内阻,所以充电过程中需要恒压充电,现在是软件控制,请问那位大侠有恒压控制的硬件方案??麻烦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A:
这个和你的电池类型有关的

网友B:
无非是加一个电压环,软件的数字环 或者硬件的模拟环

网友C:
正因为有内阻,才要用恒流充电,而不用恒压的啊
---不过锂电需要设定保护电压

网友B:
应该说恒流限压充电

楼主:
是恒压限流

网友D(2014-05-21):
引用 网友B:
无非是加一个电压环,软件的数字环 或者硬件的模拟环

电压环如何来实现呢

网友B:
把通常的 负反馈系统框图 用 电路实现就行了 然后调调响应,别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