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9.3精简版需要断网才能启动?

楼主(2012-04-25):
说明:在WIN7_32系统上同时安装Cadence16.3和PADS9.3三合一精简版,Cadence16.3运行没问题;启动PADS9.3精简版,若不断网(用的是多人用的共享宽带,听说一个人一条宽带不会出现此问题),出现PADS启动画面5秒钟左右,接着CPU利用率50%之上,PADS启动不了。但断网PADS就能运行,希望遇到过此问题的同仁帮帮忙解决下联网也可启动PADS,多谢!

网友A:
我的是9.0精简版,联网可以使用

楼主:
同时安装Cadence16.3和PADS9.3还能使用吗?

网友A:
能使用,不过要先装CADENCE,不然好像要改ORCAD环境变量

楼主:
是先装的CADENCE,具体环境变量上论坛查了,按上面的操作弄了,可是仍旧不行,请问具体怎么更改环境变量?

网友B:
高手啊   牛人啊

网友C:
环境变量设置问题,重新安装下PADS9.3精简版中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具体环境变量怎么设置?我试了2钟方法:1、分别将CADENCE和PADS的PATH放在系统变量和用户变量里,但不能解决问题;2将两种软件的PATH都放在系统变量里,但还是不能解决。请问您说的环境变量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D(2012-12-21):
我的WIN7_32位系统用的是:
Orcad10.3免安装精简绿色版+PADS9.3三合一完美精简版,完美运行,不占多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