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linux网络驱动高手进 - 嵌入式论坛-人气最火爆嵌入式学习开发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嵌入式linux]

linux网络驱动高手进

楼主(2012-04-25):
在《深入理解linux网络技术内幕》一书中,多次提到“包裹函数”这一概念,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包裹函数其实就是封装函数,调用一个函数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我们通常不在这个函数里面来定义它,只是调用,把一个函数做好封装后,以后到哪里都可以用这个函数,只要知道这个函数派什么用处,理解接口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函数是怎么做的.其实是也可以有上锁机制在里面,具有排他性,不然别人来修改它。”请问高手,如何理解最后一句话,“有上锁机制在里面”?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根据那句话的上下文,猜测可能是在该函数的实现中,加了锁,用于实现原子操作、防止并发,加锁机制有很多,常用的有自旋锁、信号量等等,

网友B:
加锁,是为了防止多个进程同时写一个数据结构,导致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