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普通io模拟串口

楼主(2012-04-25):
软件串口,中断接收,在多重波特率下实验,效果良好.

楼主:
基于寄存器操作,用的是原点电子的开发板实现

网友A:
玩玩还可以:lol

网友B:
都这么多串口了, 还搞模拟?
是练习编程技术玩呀?
通常的应用, 应该是尽可能使用硬件的功能来简化软件, 降低 CPU 消耗.

网友C:
估计LZ只是玩玩

网友D(2013-04-24):
谢谢,正搞模拟串口

网友E:
下载先  收藏收藏   看看了   希望有机会能用到

网友F: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G(2013-06-20):
有时stm32的串口被其它外设占用,就没法用了。软件模拟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借鉴一下,希望也ok。谢谢。

网友H(2013-09-06):
会模拟是好事,有的特定场合要很多串口,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硬件的基础上分时实现多串口

网友I:
这个只能收一个字节= =@!

网友J(2014-07-05):
模拟串口是有意义的 现在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要4个串口 具体是采集两台仪器的数据 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两台上位机 两台上位机不能联网 只能用硬件串口

网友J:
用stm32f103c8t6 本身自带3个串口 还要模拟一个 发送

LZ的程序还是不够优化 建议用定时器中断方式 模拟串口 这样当多个任务同时进行时 比较好处理

网友K(2015-08-25):
STM32F103RCT6 具有5个串口的,

网友L:
自己模拟一下是不是对串口的协议完全理解了啊

网友M(2015-10-07):
谢谢楼主分享,画板子uart TX RX画反了,正需要模拟串口解决问题!

网友N:
正好移植到STM8上试下。STM8资源正好不够……

网友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