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IC编译器

楼主(2012-04-25):
我接触PIC一个月了,逛了很多网站,使用编译器困难重重。。。
不废话了,

我使用前人的电脑,编译器ICD3,电脑上装了MPLAB V8.50,HI-TECH C FOR PIC-10-12-16 V9.70.
我之前当了个完整的picf675项目,稍微更改了一下,编译烧写运行OK.
然后自己想用高级点的PIC18F14K22,就新建了项目,

build不起来,提示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er drivers
,网说language toolsuite和locations没有设置。我就过去看看。
toolsuite 和locations选择了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
网说是picc toolsuite,我这里没有那个选项,只有universal toolsuite。
于是我开始了寻找picc toolsuite (picc18,看起来是针对pic18f的)寻找安装,toolsuite 和locations这里仍然是那个universal toolsuite。郁闷了。。。
现在仍然是build提示没有那个东西的驱动。

我不禁想问,这个编译器可靠不?怎么上手这么慢??晕死。。。
不管了,先求仁兄能帮我解决问题吗,给点建议也好,

网友A:
编译PIC18系列单片机需要用PICC for 18(PICC18)或者MCC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于是我开始了寻找picc toolsuite (picc18,看起来是针对pic18f的)寻找安装,toolsuite 和locations这里仍然是那个universal toolsuite。
方便留下手机或是QQ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universal toolsuite 是PICC的工具组合吧。
PICC、PICC18、PICC30都自动包含到里边了(前提是你安装过并能使用)

网友A:
就是说你正确安装了PICC18后,就被自动包含到universal toolsuite里边了,选择工具时直接选universal toolsuite就可以了。当你的系统中PICC、PICC18、PICC30都有时,也是选择universal toolsuite就行,编译器会按照你所选择的芯片类型自动匹配相应的工具的

楼主(2012-05-26):
xiexie kvdong ,你说的对!
我重新安装了就好了

楼主:
xiexie kvdong ,
我更正一下上面的跟帖:
我安装了最新版的就好了

网友B(2015-03-12):
引用 楼主:
xiexie kvdong ,
我更正一下上面的跟帖:
我安装了最新版的就好了

能详细解释下吗,我的问题还没解决,谢谢!

网友C(2015-04-22):
自己去官网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