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ULN2003两问?

楼主:
感谢TYW推荐的ULN2003,我用它成功推动了DC6V的继电器。
另有两个问题:
1. 虽然继电器的线圈是DC6V的,但电压调到4.8v时就吸合了(我没有串电阻,直接把继电器连在电源上)。是不是串个电阻比较好?一般怎么计算?
2、吸合后的电流稳定在150ma。如果ULN2003带7个继电器的话,肯定无法支撑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改成DC 24V的继电器比较好?
谢谢

网友A(2012-04-25):
1. 继电器标示6V是额定电压,一般输入75%的额定电压就吸合了,但在额定电压下是最可靠的的.适当串个二极管或电阻限流还是允许的,但你得考虑供电不能再下降了!
2. ULN2003每路负载是允许150mA的,但只允许4路同时输出200mA.改用24V的,电流是小了,但功耗不会小 ,你可选用6V低功耗型继电器

网友B:
采用24V继电器,ULN2003上消耗的功耗会减少。
建议采取适当高电压的继电器。

楼主:
1. 继电器标示6V是额定电压,一般输入75%的额定电压就吸合了,但在额定电压下是最可靠的的.适当串个二极管或电阻限流还是允许的,但你考虑供电不能再下降了!
2. ULN2003每路负载是允许150mA的,但只允许4路同时输出200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资料。
看你的意思,似乎继电器不要限流电阻,直接接到6V电源上也行。难道这样不会烧坏吗?
关于电流,附图来自这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c72ffd2e7375a417866f8f19.html

根据该图,电流和继电器的电压无关,那我换成DC24V的继电器,不就可以多带动一些继电器了吗?

网友B:
LS,继电器就是一个线圈,线圈有内阻的,内阻基本固定的,电压和电流是有一定关系的。
欧姆定律总知道吧。

楼主:
LS,继电器就是一个线圈,线圈有内阻的,内阻基本固定的,电压和电流是有一定关系的。
欧姆定律总知道吧。
引用 网友B:

但是该线圈的电阻很小。我量过,只有20多欧姆。6V一加,就是300mA,怕烧坏阿

网友C:
同一规格系列不同工作电压的继电器,功耗是基本相当的。

所以6V和24V的区别在于电流不同,但继电器本身功率相当,在ULN2003上形成的功耗,这个要根据ULN2003上的U*I来计算了,因为ULN2003上管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差的不大,所以U*I会随着I降低而降低,所以消耗在ULN2003上的功率会减少。

标称6V的继电器,并不是指6V是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额定值,高于和低于并不是不工作。

网友D:
20欧??
继电器一般没这么小的线圈内阻
楼主可否把所用的继电器品牌型号写出来

楼主:
20欧??
继电器一般没这么小的线圈内阻
楼主可否把所用的继电器品牌型号写出来
引用 网友D:

HH52P,线圈为 DC 6V

网友E:
我常用2003带7个12V的继电器,没问题,我一般都会在ULN2003的输出串一个限流电阻,比如27欧姆,或者51欧姆,防止负载短路

网友F:
搜了下你这个继电器,发现线圈功率是比较大,开始标的线圈功率0.9w,但后面线圈参数是6V/25欧,24V/380欧,差不多1.5W了。我用过深圳欧姆龙MY2NJ,跟你这个很像,触点电流小一点,5A(你的7A),但标称电寿命和机械寿命长得多,线圈功率标称和实测都是0.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