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小技巧

楼主(2012-04-25):
FPGA设计小技巧

网友A:
不错,顶楼主个。收下了!~

网友B:
不选用全局时钟缓冲器的时钟将会引入偏差

不对:即便用了BUFG也有skew和jitter,只不过因为走的是dedicated network,所以小很多,而且关键是质量高

--------------------------------------------------------

使用时钟的两个沿是不可靠的,因为时钟的某沿或者两个沿会“漂移”

作者纯粹在YY:不使用双沿的原因是,你将会使得timing margin缩小一倍。补充完整一点,是不在芯片内部使用双沿,IO上面我如何不能?

--------------------------------------------------------

内部锁存器会混淆时序而且常常会引入另外的时钟信号

补充: 其次是STA对于锁存器的分析复杂度远远高于寄存器

--------------------------------------------------------

后面的小技巧不想看了,总之作者需要好好斟酌。。。

网友C:
学好FPGA设计是我下个目标。先标记一下。

网友D:
赚分+顶贴,什么时候才不需要验证码?:funk:

网友E:
前来取经

网友F:
很不错的资料, 很有用处

网友B:
楼上的不停地喊“很不错的资料”干啥?
看都不看,就在瞎喊~~

网友G:
不管资料如何,都是要谢谢无私奉献的人的。可能适合像某些水平教高的人,但是对我这样的菜鸟还是有些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