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小弟在这个电路上加个隔离。

楼主(2012-04-25):
哪位大侠能帮小弟在这个电路上加个隔离。电源部分准备用隔离模块。信号部分准备用4N39光耦或HCNR200线性光耦。可是自己试半天试不出来。谢谢了。信号进入是0-10V直流,运放用LM348,输出是4-20MA。

楼主:
就是要输入和输出之间隔离,输出与电源之间隔离。原先想着在R7处断开,用光电隔离掉。输出部分的电源再用隔离模块DC-DC隔离。可是不成功。能力有限,想几天天想不出来。哪位大侠好心帮个忙啊,。谢谢啊!!!!!

网友A:
建议你看看HCNR200的PDF资料就会了

楼主:
想了一下,好像HNR200 实现起来有点难。用P521光耦会更简单一点。但是具体怎么搞又有点晕了,好像摸不着头脑。在V2或者V3之前,用光耦自带的光控三极管。V2的电源也就是输出电源用直流隔离电源模块。大家帮忙看看,能给个比较具体的图不!谢谢了。

网友B:
V/F------隔离-----F/V

网友C(2012-05-28):
直接买个隔离模块,要隔离我推荐HCNR200

网友:
考虑一下用光电耦合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