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在STVD仿真里如何查看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2-04-25):
STM8S在STVD仿真里如何查看寄存器的值?

在view-peripheral registers里能看到一些寄存器,但是并不是全部,而且都是一些配置的寄存器。没有状态寄存器,,,,

比如我要看CAN_ESR这个寄存器,就没有。
在view-watch里面直接输入这个名字,也显示没有。

不知道怎么才能看寄存器的值????请教……

网友A:
版本太低了?

楼主:
版本太低了?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4.2.0的版本。

之前想换4.3的版本,换了之后ST-LINK连不上

网友B(2016-05-03):
看一下有没有定义?这个寄存器名称定义可能跟规格书不一样,如果名字不一样,那么改名字,如果有定义那么直接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