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干扰

楼主(2012-04-25):
发现了个奇怪问题:
系统板用65lbc184通讯,用光耦隔离信号,用了隔离dc-dc ZY0505BS供电。
如果我用示波器夹子夹着数字信号的地,一切正常,(这个地和通讯的地是隔离的),不夹通讯严重出错。
开始我怀疑是184问题,于是拆了他。输入的AB线就只有上下拉电阻接到电源和地了。(也是接隔离电源的电源和地)。示波器夹子夹通讯地,量隔离的电源,正常。量上下拉电阻被拉那头,有极其严重的干扰信号。
又怀疑是不是AB线太长(顶多就2~3cm长,0.3mm粗),于是割断了A线,干扰小了。
我直接把开关电源接到隔离的电源和地,信号一切完美。
我实在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上下拉电阻接了好像没接一样?甚至什么都没接(整个板就一个隔离电源,两个电阻其他完全没焊)

楼主:
自己在空气中焊了个隔离电源,输出接一个10uf电容,接了100欧电阻当负载。然后接上拉电阻无论线多长,饶了很多圈折了几次,信号完全没有干扰,难道板有短路?问题是那根线很简单,实在查不出短路!

楼主:
这问题没找到答案,不过我发现光耦第3脚有极其严重的干扰,于是并了个471电容到地,信号正常了。不过仍然有问题。待解决后再总结一下!

楼主:
居然还是没人回复真郁闷啊!最新进展是,只要系统的地和这个隔离地一接起来,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我承认,这个通信隔离地我布得太随便了,是用一根不粗的线而不是铺的,而且比较乱。。。)

楼主:
我用了一个1M电阻把两个地连起来,信号波形也比较不错。这回该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了吧?

楼主:
不对啊,用电阻连没用,其实是我把示波器夹子夹到系统的地去了。只要夹上这个地,或者把通讯地和系统地连起来都能正常!如果夹子只连通讯的地,通讯不正常。
通讯发出那头也没有连大地线,系统的电源也没有连大地线,就是示波器夹子是连大地的。更奇怪的是即使示波器不接地线,只要把夹子夹住系统地,就正常了,示波器不开也可以,但要把220伏线插上。

楼主:
晕了,或许这个版块人气不足吧,决定结贴。我开始怀疑是感应电荷作怪,反正板是要做修改的,改了再说。

网友A:
好可怜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