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DS18B20+LCD1602(温度+电压采集+1602显示)

楼主(2012-04-25):
/***********************************************************
程序功能:STC12C5A60S2自带ADC采集电压信号+DS18B20温度传感器+LCD1602液晶显示
MCU型号: STC12C5A60S2
晶振频率:11.0892MHz
整理时间:2012年4月25号
************************************************************/

老鸟不用看了,只给还不会的新手看得,当然程序中还有些地方不够人性化,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
完整工程下载:

感谢感谢

网友A(2012-10-09):
这是 什么东西 啊?  5A60S2 要考虑 时序问题 ~~~移植51 程序 一定要注意时序---1-wire 总线协议!!

网友B(2012-11-22):
测试了下可用

网友C:
请问楼主STC12C5A60S2的AD分辨率能到多少?以前我试过到不了10位

你测得,跳动多少LSB

网友D:
楼主要保重啊

网友E:
顶楼上的
说的精辟

网友C:
我测试5V电压的时候,在小数点第二位,也就是0.01V的位置数据跳动,用专用的十位ADC是在0.001的位置跳动

网友F:
还是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下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G(2013-01-18):
引用 网友H:
5A60S2里面有个寄存器可以设置时钟频率,设置下就可以直接移植51的程序了。 ...

请问大侠,设置那个寄存器能直接移植51的程序?请赐教

网友I:
记得好像做过。。

网友J: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K(2013-03-30):
在找这个啊,杯具,没写过,dsjfakjhf

网友L:
STC 一个demo板上写的测试程序,板子不在了,好像还有本对应的书,也不在了,文件中包含了多个器件的测试程序。自我觉得遥控代码较为自豪。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5V电压的时候,在小数点第二位,也就是0.01V的位置数据跳动,用专用的十位ADC是在0.001的位置跳动 ...

STC的片上AD能和专用AD相比吗

网友N:
朋友,我是新手,用了你的程序,修改了几个管脚,这样可以用在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上,温度没有显示,一直是在零度,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你有温度传感器吗

有的,温度传感器用的是18B20,显示屏是LCD1602.用的是单片机开发板,德飞莱的。晶振是11.0592M

网友O:
谢谢楼主了,最近正在学习这个款型号的单片机,先来试试练手啦。

网友P(2013-05-24):
我原来的方案是 STC89系列+LCD12864,成熟产品,现改增强型的 STC11系列+LCD12864时序上一直出问题写不进去,但能读到状态字,作了很多调整测试都显示不出来,如加长延时,降低晶振,也按你在论坛回复中说的设置分频寄存器,还是无效

网友Q(2013-08-12):
鼓励鼓励

网友R:
这个之前我做过,哈哈。

网友S:
精度确实比不上专用的AD,不是很稳定,但还凑合着能用,要是对精度要求高,比较电压就是个问题,还是用专用的,加比较电压芯片

网友T(2013-12-17):
为什么自己再复制时程序有错误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保重啊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在图书馆看过感悟设计超赞

网友V:
我是菜鸟

网友W(2014-04-26):
一句话,感谢

网友X(2015-05-06):
测试了下可用。。。。

网友Y(2015-07-27):
想看看18b20

网友(2016-06-08):
你好,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之前我做过,哈哈。

你好,可以让我看看你的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Z(2017-09-01):
想做一个温控,看看

网友AA:
有没有电路接线图方面的知识啊,自己仿真好多问题啊、

网友AB(2019-11-21):
还是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AC(2020-08-17):
修改了IO口,没有任何显示,想问问#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这个地方需要修改吗,新手不懂特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