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核心板插上i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对照原理图和手册,各个主要引脚的电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搞都是USB无法识别。插上现成的开发板立即就能识别出来。估计是USB阻抗的问题,请问阻抗如何计算?

网友A:
D+,D-各串2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B:
我做了很多板子从来没有计算过阻抗  我的原则就是线尽量短  平行走线不要跃层  都没有问题

网友C:
不串电阻  加了tvs保护和共模电感 但是这个和识别没有关系

网友D:
最好WAKEUP悬空试试,先不上拉也不下拉。跟EEPROM肯定没有关系的,不装都不会让你无法识别的。

网友E:
割了D+D-的线串电阻试试,10-82R的电阻看你有什么的,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