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报警器问题

楼主(2012-04-25):
大家帮忙给看看,芯片是单片机,型号是EM78P153S。我想将其改为AT89S52
我这几天基本了解了电路的功能,现就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首先这是一个报警电路:A1和A2是输入端,平时闭合,引脚拉低,没有报警,有情况时A1或A2断开,9脚或8脚接收高电平信号,通过

程序驱动3脚蜂鸣器报警。可是如果A2或A1断开,8或9脚就会悬空,那它不就成了高电平了吗?那R12和R14两个电阻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很显然这些电阻都是上拉到Vdd,要不1,14脚接的报警灯怎么亮?

楼主:
我选择AT89S52的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那还用这几个电阻吗?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换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图

网友A:
有内部上拉,作为输入口是可以不需要外部上拉电阻。作为输出口就要视高电平驱动能力定是否要外部的上拉甚至加三极管放大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就是用作输入口的,那就是说不用那些电阻咯?那些电阻就是用作上拉的吗还是会有什么别的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