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理的如何选一个好的测试仪

楼主(2012-04-25):
NL-820
型网络测试仪功能说明

nLink-820智能网络测试仪,功能涵盖了从ISO/OSI参考模型的物理层、链路层、网络层的多重检测功能。
一机在手,即可以迅速定位网络故障并测定链路质量。
产品简介:nLink-820多功能网络测试仪集于端口状态指示、电缆诊断、线序绘图、PING测试、DHCP测试、多点链路监测、端口闪烁、音频寻线仪

二、系统功能介绍
1、端口状态指示 (LED
在进入主界面状态下,在主测试端口接入网络线缆,如另一端连接上网络设备,即可通过窗口LED灯显示当前线缆所在端口的速率以及双工状态。
链路状态支持10/100/1000Mbps自适应的速率协商。

2、电缆诊断
NL-820的电缆诊断功能采用TDR(时域反射)技术,
支持超五类(Cat5E)和六类UTP/STP线缆,并可设置被测网络线缆的类型。
测试结果以线对为单位,按1/2,3/6,4/5,7/8顺序排列,每个线对显示一个结果。
测试内容包括电缆的接收方向和发送方向是否存在短路、开路现象。
同时可以检测出故障线缆的故障点。
在一些10/100M的网卡中,仅对用于传输数据信号线对(1/23/6)进行了阻抗终结,因此在测试中,可能仅显示1/23/6线对为在线状态,其他线对为开路或短路状态。同时,因为online状态的线对信号时,线路阻抗被正确终结,因此NL-820检测到正常连接的在线状态(ONLINE)后,不显示线对长度。
基于TDR的技术特性,长度测量存在盲区,NL-820的测量盲区为0.8m,即长度小于0.8m的网络电缆无法计算出长度,但仍可以显示线路状态。NL-820最长支持180M的网络线缆测试。

电缆诊断功能使用TDR(时域反射)技术,被测网络线缆的材质,加工质量以及布线方式,环境都有可能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以100M Cat5E标准线缆作为基准,测试误差<=1%
电缆诊断功能支持测试结果保存。
3、线序绘图

使用时,参考上图将被测电缆的一端连接NL-820右侧RJ-45端口,另一端连接NT音频探头尾部RJ-45端口,按开始按钮,即可快速绘出被测网络电缆的线序。
该测试结果为线缆的实际连接线序,可精确查找串扰、岔线故障。
4PING测试
用户可选ICMP参数设置包括:
Packet Size: 发送ICMP数据包大小,可配置数值为12-1492字节(Bytes),默认数值为32
TTL
(Time to Live):可配置数值为1-128
Timeout(回传超时):可配置数值10-2000毫秒(ms),默认数值为2000ms
COUNT(重复次数):可配置为1-999次,默认为4次。

5DHCP测试
此功能为DHCP客户端,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查看本地网络的DHCP服务器配置信息(需要配置DHCP协议的网络中),也可以通过DHCP自动获取一个IP地址配置为NL-820的本机IP地址。
6、多点链路监测
多点链路监测通过对多个IP节点循环发送ICMP请求的方式来实时监视多达32IP节点的连通性。
7、端口闪烁
NL-820通过重复开闭网络端口以太网速率协商,使交换机的端口指示灯跟随NL-820的网络端口指示灯同步进行闪烁,用以快速识别所测电缆对应的以太网端口。

8POE电压表
NL-820支持IEEE802.3afIEEE802.3at标准的供电设备的模式识别。
同时也支持非IEEE标准的POE跨接供电。
POE电压表功能支持测试结果保存。
9、音频寻线
需要配合nTone系列(NT)音频寻线探头使用。
启用音频寻线功能,NL-820通过右侧测试端口向网络线缆发送一定频率的数字音频信号。为nTone系列音频寻线探头提供信号源。

10、测试结果保存与查看
NL-820采用内置WEB服务器方式查看保存的数据,用户可在浏览器直接查看。
该功能支持三个测试功能的结果保存操作,分别为电缆诊断POE电压表Ping
单项测试结果最大支持300条记录。

电气规格表

nLink -820
测试仪

网络端口:
10/100/1000BASE-T (IEEE 802.3)自适应端口
支持网络线缆类型:
UTP Cat5/Cat5eEIA/TIA568A/B
网络协议支持:
IPv4ICMPDHCPHTTP
线缆测试:
线对长度、开路、短路、直连状态标识;
TDR测量盲区(最小线缆长度):0.8M(米);
长度测量分辨率:约0.8M(米)
POE测试:
电压范围:0-60V DC
标准:IEEE802.3afIEEE802.3at以及非标准POE供电设备;
PSE供电线对:端接(1/2,3/6线对)和
跨接(4/5,7/8线对)

端口:
RJ45网络测试端口、RJ45线缆端口;
应用程序端口:Mini-USB
用户界面:
1.8” LCD TFT显示器,分辨率160×128像素;
链路指LEDx5;待机指示LEDx1;功能操作按键x7
电源:
2 x AA 碱性电池或2 x AA NiCd/NiMH可充电电池
体积:
103.5x66x29mm
重量:
100g(不包含电池)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0 – 40 C
贮存温度    -20 60 C
工作湿度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

nTone -100
远端适配器
测试端口
RJ-45 x1
用户界面
LED x7 ;
重量
85g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10~+40 C
贮存温度    -20~+60
C
工作湿度    95% 相对湿度(无冷凝)
电源
2 x AA 碱性电池或2 x AA NiCd/NiMH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