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ayout 的verify design问题

楼主(2012-04-25):
本人用pads2007 router画完PCB后,在PADS 2007 LAYOUT中进行verify design的安全间距检查时,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错误提示 distance between pads too small: u1.1 u2.2  distance is less than 15,可是我得design rules里面的安全间距都是5啊,这里的distance is less than 15是从哪个规则来的,我不太清楚,请大家指导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12-08-11):
因为你的板子是在router中画好的

你看的是LAYOUT中的design rules是5,但是不能保证你router中的规则是5

打开你的router中的规则看看 ,这个是router中的规则:

另外,在layout和router相互转化的时候有个是否携带规则的选项,可以在LAYOUT中的option里最下面一项设置

网友B:
我很喜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