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解各位大虾能推荐几款常用的TI的LDO,谢谢

楼主(2012-04-25):
LDO, TI, dc, VDC, pd
各位大虾,最近做个简单的项目,需要几种LDO,请知道的大虾给推荐下的啊,具体的就是DC5V或者DC12V输入,输出有DC3.3V DC3.0V DC2.5V DC1.2V,知道的请发帖回我,能顺便给上相关的PDF资料文档的更好啊,谢谢!

网友A:
TPS795xx、TPS796xx和TPS786xx系列可提供输出电压固定型器件(可调范围为1.2V至5.5V)。

网友B:
TPS7A30是不是可以用用,听说比较新

网友C:
看功耗啊,小电流的TLV700**还是不错的,便宜

网友D:
哦,好的,谢谢楼上的几位了啊,我参考下啊

网友E:
ams1117用的很多,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TPS7A4901(正向)和TPS7A3001(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