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测微弱信号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5):
上面三个rcr低通~
下面三个crc高通~
高通+低通=什么~
音响上为了提升高频和低频经常这么搞。

网友B:
高通+低通=带通, 双 T 形滤波网络.
二极管通常是钳位和吸收用的. 不过这个电路是不是画得有问题?

网友C:
先带阻后低通

网友D:
双π 滤波器 +RC滤波
二极管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