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用单片机控制M18(GSM模块)发送数据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我在用MSp430单片机同过UARt口给M18模块发送数据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以下问题,请给为大虾指教:
AT+CSQ
+CSQ: 14,3
OK
AT+XISP=0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REG?
+CREG: 0,1

OK
AT+XIIC=1 OK
AT+XIIC? +XIIC:
1, 10.200.59.34
OK
AT+TCPSETUP=0,123.139.21.250,9998 +TCPSETUP:Error
AT+XIS
P=0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REG? +CRE
G: 0,1
OK
AT+XIIC=1 OK
AT+XIIC? +XIIC:
1, 10.200.59.34
OK AT+TCPSETUP=0,123.139.21.250,9998 +TCPSETUP:Error
AT+IPSTATUS=0 +IPSTATUS:0,CONNECT,TCP,1752

//M18模块回显网络连接上
AT+TCPSEND=0,40 +TCPSEND:Error:1
Th
// 但是数据发送错误,没有发送出去

AT+CSQ +CSQ: 14,3
//信号显示正常
OK

我发送数据是根据 检测到的“connect”下才发送的
这样会造成数据传输过程当中的大量丢失
以上反应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以及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服务器是正常工作的,是可以和服务器连接上的

网友A:
问下楼主的,你发送数据的时候,有没有延时等待的啊?一般滴,在连网正常情况下,数据发给M18模块后,模块式不会立即就将这些数据发送出去的,它也是按照一定的频率向外发送数据的啊

网友A:
也就是说,当你在单片机这边以一定的波特率不断地给模块发送数据的时候,当发送的数据的波特率大于模块自身想外发送数据的速率的时候,这数据自然会先累计起来存到模块的存储当中,而模块内部开逼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当存储的数据达到一定的时候,还继续想模块发送数据的,模块处理不过来,自然就会报错的了啊

网友A:
还有个问题的啊,就是模块通过无线方式跟服务器端进行数据通讯的时候,还存在一个握手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所以说,不间断的向模块发送数据,发送的数据来不及被处理,自然就被丢掉了点啊

网友B:
没玩过这一种,玩过华为的。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