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s管设计一个控制电源开关的电路?

楼主(2012-04-25):
如何用mos管设计一个控制电源开关的电路?要求电流最高可通过300mA。

我主要是用来给GPRS供电,但有时它会死机,我只有切断电源再上电才能好使。所以我想用STM32的一个脚能控制电源的通断。
要是有合适的带使能端的芯片就更好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贪图 画图方便,
我基本就用一个图形来画了,

楼主:
4# jjjyufan stm32的管脚是3.3V,是不是我置高之后就mos管就导通不了了。当置地的时候mos管是导通的对吧。这个mos管用什么样的呢?能推荐个型号么?

网友A:
Pmos 低电平导通
你试着用32控制吧
至于型号,我图上的那个就可以

网友B(2014-04-02):
占个座学习下!

网友C:
膜拜版主!

网友D(2017-11-30):
您好,我用这个电路控制一个4G模块,一使能,就直接把产生3.3V的5V输入电源拉到了只有2V(如果用很小功率的模块比如WIFI模块就没有这个问题),系统就直接挂机了,请问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这个电路控制一个4G模块,一使能,就直接把产生3.3V的5V输入电源拉到了只有2V(如果用很小功率 ...

你自己都说是4G模块了,你应该好好看看规格书了,wifi和4G模块的耗电量跟不在一个等级,建议4G模块单独供电,不要用同一个供电电源

网友E:
为什么不从根本原因上去找一找为什么GPRS模块死机呢,另外GPRS模块都会有复位引脚,直接控制复位引脚,不比增加一个电源控制电路成本低的多

网友F:
用电源开关,需要承受开关接通时的电流/电压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