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导通压降保护电路

楼主(2012-04-25):
U1导通后,由于C1的存在,U2的 PFI 管脚电压有一个放电时间,设计电路时需考虑此时间。通过 R2和 C1解决 VQ2先导通带来的误动作信号问题。 当 VQ2,VQ1都导通后,此时U1的导通程度完全取决于 VQ1的导通压降。 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加,VQ1导通压降也随之增加, 当增到一定值时,U1开始逐渐导通,C1的电位通过 R2泄放。一但 C1的电压低于 U2的检测动作电压 1.25V时U2将输出保护控制信号,实现对 VQ1的保护。
这段话不太理解 您可以帮我分析哈吗?谢啦

网友A:
这是个保护mos管的电路?
不太理解,什么原理,等待高手出来……

楼主:
短路保护电路 希望哪位能更详细的解析下?
通过 R2和 C1解决 VQ2先导通带来的误动作信号问题?是应为放电延时?
当 VQ2,VQ1都导通后,此时U1的导通程度完全取决于 VQ1的导通压降?

楼主:
这个电路能实现么?求高手指点....

网友B:
短路后,Id增加,Ron增加,压降增加,光耦将压降信号送到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C:
直接串个电阻检测不就行啦?搞这么复杂。

网友B:
串电阻会附加功耗

楼主:
请问下C2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