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干累了,写点东西

楼主(2012-04-25):
这次项目用的是TI的LM3S6965的ARM cortex m3,老板让用gcc,放着现成的keil不用,估计是日本那不能用盗版吧。
上论坛上高手说用eclipse+gnu toolchain,上网查了一下,周立功的文档挺好,附件。
这个用起来和keil比,配置挺麻烦的。
配置编译器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00040000
    SRAM (rwx)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0010000
}

SECTIONS
{
    .text :
    {
        _text = .;
        KEEP(*(.isr_vector))
        *(.text*)
        *(.rodata*)
        _etext = .;
    } > FLASH
    .data : AT(ADDR(.text) + SIZEOF(.text))
    {
        _data = .;
        *(vtable)
        *(.data*)
        _edata = .;
    } > SRAM
    .bss :
    {
        _bss = .;
        *(.bss*)
        *(COMMON)
        _ebss = .;
    } > SRAM
}

添加ld文件,这个是从TI示例程序里拔下来的

输出文件格式,这个比较恶心,我选bin,结果出hex后缀,内容还是bin的内容

设置头文件路径,这个路径比较傻,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把路径写明白了,要不是报错

对了,还有一个define编译器,你总不能把固件库里的函数都给改了吧。

再就是编译器了,ICDI编译器找了半天也不明白怎么安装。不过领导说了,咱们以前也不用仿真器,自己从串口吐DEBUG信息。
咱第一次发这种带附件的,估计不好看吧。

网友A:
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还有后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还不如买一套正版 IAR EWARM。

楼主:
项目周期够长,而且大家以前都没用过ARM,从头开始还能学不少东西,最开始的时候我都考虑是不是先把cygwin给装上,学点通过敲命令行来编译的方法。
下一步学习编程bootloader,而且这个boot还得实现很多功能,跟个application都没有多少区别了。

网友B:
呵呵 直接命令行搞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