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AD10**时已经加了alf文件,但仍不可以用

楼主(2012-04-25):
有偿求助!!

AD10破解时已经加了alf文件,但仍不可以用

1.运行AD10KeyGen,点击“打开模板”,加载license.ini,如想修改注册名,只需修改:
TransactorName=Your Name
其中Your Name用你自己的名字替换,其它参数在单机版的情况下无需修改;

2.点击“生成协议”,保存生成的alf文件(文件名任意,如“jack ”),并将其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下;

启动DXP,运行菜单DXP->My Account,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加载前面生成的license(.alf)文件后即能正常使用了

但按照上面的步骤,仍然不可以使用为什么呢?

一直显示  YOU ARE NOT USING A VALID LICENSE

麻烦了,若解决了,可以有偿感谢,

网友A:
重新**。

先把**文件夹中的DXP.EXE复制替换安装目录下的的DXP.EXE。
再重新生成.alf。

网友B(2016-03-03):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

先把**文件夹中的DXP.EXE复制替换安装目录下的的DXP.EXE。

上面这个重破后可以。谢谢了

网友C(2020-04-28):
对的,重新**一下就好了,方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