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变频功能

楼主(2012-04-25):
想FPGA或者是CPLD实现变频功能  就是外接按键  每按一次  输出频率增加50HZ或者增加任意频率  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动态配置DCM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不过总是有限制的次数。不能无限增加。

楼主:
是FPGA么?能说的在具体点么

网友A:
自己百度搜之~

网友A:
否则这个问题太大,我无法给你回答。

网友A:
没有下文了?

网友A:
等待您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