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STOP模式时,WWDG的寄存器是否丢失?

楼主(2012-04-25):
STM32在STOP模式时,WWDG是没有时钟的。 唤醒后是否要重新初始化WWDG的寄存器,并重新开启WWDG.

楼主:
试验了,是不用配置的。

我想听听ST的看法,因为没有看到那里有这个的说明。

网友A:
试验了,是不用配置的。

我想听听ST的看法,因为没有看到那里有这个的说明。
引用 楼主:

3楼不是ST的吗?  怎么还想听听ST的看法?

网友B:
:lol真假ST

网友C:
试验了,是不用配置的。

我想听听ST的看法,因为没有看到那里有这个的说明。
引用 楼主:

LZ自己看手册不仔细,请看:

真假ST,**一看便知。嘿嘿。

stop  (38.07 KB )

楼主:
回复 网友C:

5楼,你这个 register content are preserved 能说明什么? 殊不知,进入STOP模式唤醒后,外设寄存器都要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