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到用输出的12V电位瞬间接通轻触式开关后再断开?

楼主(2012-04-25):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懂呀,老弟。

网友B:
能接入锅仔的电路吗,能的话,把12V先经过一个1S的单稳态电路,然后把输出接上锅仔的电路中。
不能接入的话,只能用这个输出来驱动马达,来个机械点击了。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回帖,我是想让加上持续的高电位(+12V)来控制继电器瞬间接通(1秒左右)后断开,这时的+12V还在维持,直到+12V断开后又加上+12v用来完成下一次的瞬间接通

网友C:
如果时间要求不是很精确可以用RC延时做,输入到12V时,Q7导通可以控制继电器导通,同时12V通过RC充电,1RC (约1S)后Q6可以导通将Q7关断从而达到目的,具体的参数可以实验调整

网友D:
RC延时和发射结伏安特性的离散性很大, 用两个管子了, 那就搭成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再请教5、6楼的热心朋友,请问有用IC做的简单电路吗?

网友D:
用LM358,便宜,国产的才两毛多,比两个三极管贵一点点

楼主:
请问8楼,有应用电路吗?

网友C:
成本低的延时基本是靠RC产生的,IC电路可以用555做,附件是555的典型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