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PIC32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最近一直在用PIC32,我用的是PIC32MX120F032B,找到官网的例程,只下到了MX2xx系列的中断例程,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 ipl2) Timer1Handler(void),语句是这样写的,可是我把他用到MX1xx中,程序时钟无法运行到中断程序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编不对,大家能不能给些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TMR1有没有设置好!
第二确认中断向量是否正确

网友B:
那就确认一下头文件是否正确,我用的是MX4xx 这么写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了,十分感谢啊,等明天我再仔细检查一遍。
我再请教你一下,我的单片机的编程基础确实比较差,刚开始接触,定时器的话我觉得我设置的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说的第二个原因,中断向量的问题。我现在其实是在用把我以前用在dsPIC33里的程序移植到PIC32中来,以前在使用这段中断程序的时候语句格式是这样的,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T5Interrupt(void)
现在变成了如上文所示的那种格式,
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 ipl2) Timer1Handler(void)
我看不懂这句话的具体意思,也不太了解向量的问题,你能仔细给我讲一下吗,谢谢了。可能说的有点多,谢谢了啊,最近弄这个弄的很是头疼

楼主:
3# autuy123 [/b

谢谢你的回复了,你是指的我的哪个头文件呢,是指这个芯片的头文件p32MX1xx.h呢还是指模块的头文件还是我具体编的程序的头文件呢,谢谢了。
还有你也在用32,对编程应该很了解了吧,能不能也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语句的含义啊,谢谢了,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编程,基础较差,谢谢你了啊
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 ipl2) Timer1Handler(void)
这句话的每个组合都是什么意思呢,谢谢你了啊。

是不是我可能还是别的地方编的不对,导致程序无法运行到该中断程序中呢。问的有点多,谢谢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了,十分感谢啊,等明天我再仔细检查一遍。
我再请教你一下,我的单片机的编程基础确实比较差,刚开始接触,定时器的话我觉得我设置的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说的第二个原因,中断向 ...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看一下,C32编译器编程指南。里面都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C32 C编译器用户指南吗?我之前看过一遍,太急,看的不仔细,我再仔细把他看一遍,谢谢你了啊~
现在有点像无头苍蝇,事情又比较急。板子很快就要。
我再仔细看一遍,有问题我再请教你,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确实是中断向量没有启动导致无法进入中断,分给你,谢谢了,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区分单一向量和多重向量呢

网友A:
多重向量,这个我没听过,不知道,我也求解

网友C(2013-12-06):
你好  我想问下  C32编译后代码大小哪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