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函数疑问

楼主(2012-04-25):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 这个C51函数后面麻烦问一下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是中断函数的格式,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中断号 using 工作组,中断号是指单片机中几个中断源的序号,"using 工作组"是指这个中断函数使用单片机内存中4组工作寄存器中的哪一组,C51编译器在编译程序时会自动分配工作组,所以最后这句话通常省略不写

网友B:
这应该是比较基础的问题

网友C:
2楼大侠解释的很详细,LZ需要找本书系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