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2012助学第一期]南信大瑜的学习笔记之USB温度采集

楼主(2012-04-25):
这个程序是在上一个USB控制LED的程序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实现了通过DS18B20采集温度,用USB传输到上PC机,PC机接收数据,显示采集的温度并绘图。
我偷了个赖,DS18B20的驱动直接用的lixiaoxu2meng的,
原帖为:https://bbs.21ic.com/icview-272599-1-1.html
1.单片机USB处理函数。

void HID_SetOutReport(uint8_t *pu8EpBuf)
{
    static uint8_t pu8Buffer[62] = {0};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处理数据
    memcpy(pu8Buffer, pu8EpBuf, 62);
    if((pu8Buffer[2]==0x55)&&(pu8Buffer[3]==0xaa)) //如果上位机发送0X55,0XAA给单片机,则进行一次温度采集
    {
        temperature=read_temp();//读取温度
        temperature_zheng=temperature/10;//温度整数
        temperature_xiao=temperature%10;//温度小数(小数点后一位)
        //pu8Buffer[0]=1;
        pu8Buffer[1]=2;//发送两个字节
        pu8Buffer[2]=temperature_zheng;//第一个字节为整数
        pu8Buffer[3]=temperature_xiao;//第二个字节为小数

        memcpy(g_au8DeviceReport,pu8Buffer,62);//把数据复制到USB缓冲区
    }

}

2.上位机是MFC的,只简单的实现了打开,关闭,退出,显示温度几个功能。

BOOL CTemperatureDlg::OnInitDialog() //DIALOG初始化函数
{
    CDialog::OnInitDialog();

    // Add "About..." menu item to system menu.

    // IDM_ABOUTBOX must be in the system command range.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
    if (pSysMenu != NULL)
    {
        CString strAboutMenu;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
        }
    }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CRect rect;
    GetDlgItem(IDC_STATIC_HISTOGRAM)->GetWindowRect(rect);
    ScreenToClient(rect);
    m_ctrlHistogram.Create(WS_VISIBLE | WS_CHILD | WS_TABSTOP, rect, this, 1000);
    m_ctrlHistogram.SetRange(1, 500); //设置绘图范围
    m_ctrlHistogram.SetSpeed(CHistogramCtrl::HIGH_SPEED);//设置波形速度
    m_ctrlHistogram.SetGridsColor(RGB(0,120, 120)); //设置栅格的颜色
    m_ctrlHistogram.SetBkColor(RGB(0, 0, 0));//设置背景颜色
    m_ctrlHistogram.SetPen(3, RGB(255, 255, 0));//设置波形颜色

    open_close=0;
    SetTimer(1,1000,NULL); //创建一个定时器,用于采集温度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void CTemperatureDlg::OnOpenUsb()   //打开按钮处理函数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open_close==0)
    {
        if(!io.OpenDevice(0x051A,0x511B))  //打开设备
        {
            MessageBox("打开失败!","Error",MB_OK);
            m_status_label.SetWindowText("USB设备状态:关闭");
        }
        else
        {
            MessageBox("打开成功","Ok",MB_OK);
            m_status_label.SetWindowText("USB设备状态:打开");
            open_close=1;
        }
    }
    else
    {
        MessageBox("设备已经打开","WARNING",MB_OK);
    }

}

void CTemperatureDlg::OnCloseUsb() //关闭按钮处理函数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open_close==1)
    {
        io.CloseDevice();
        m_status_label.SetWindowText("USB设备状态:关闭");
        MessageBox("设备已经关闭","CLOSE",MB_OK);
        open_close=0;
        sprintf(temp_string,"00.0");
        m_temp.SetWindowText(temp_string);
        m_ctrlHistogram.SetPos(1);
    }
    else
    {
        MessageBox("设备未打开,无需关闭","WARNING",MB_OK);
    }

}

void CTemperatureDlg::OnTimer(UINT nIDEvent)   //定时器处理函数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_status_label.SetWindowText("Timer...");
    if(open_close==1)  如果设备打开了
    {
        io.WriteFile((const char *)&cmd,sizeof(cmd),&Length,2000);  //向USB发送采集温度命令
        io.ReadFile(usb_buf,2, &length,2000);//读取温度
        if(usb_buf[0]>49)  //这里温度的显示值为1-49,如果大于49,要做相应处理
            usb_buf[0]=49;
        sprintf(temp_string,"%d.%d",usb_buf[0],usb_buf[1]);
        m_temp.SetWindowText(temp_string);//设置显示温度值
        m_ctrlHistogram.SetPos(usb_buf[0]*10+usb_buf[1]); //显示坐标值
    }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楼主:
上位机程序:

网友A:
再上一篇订金250立即返还。

网友B:
顶 助学板子的USB 一直没玩 有时间学学 还得像高手们请教啊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有提示:
Source\main.c(31): warning:  #223-D: function "HID_MainProcess" declared implicitly

网友D:
这个贴子非常有价值,顶!

网友E:
顶!上位机+下位机,强悍!

网友F:
牛叉,正在学习中。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