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0 压控增益 OPA 试不出来,请网友们帮帮忙

楼主(2012-04-25):
大家好:

我最近在试一颗 TI 的 VCA820 压控增益 OPA,我想做手册上面的第 22 页那个 AGC Loop,但我先做一级测试电路如我画的电路图所示,VG 那隻脚我用一个 VR 来调整压控电压,根据我对它的瞭解,VCA820 部分的增益为 AV=VG×(1K/200Ω)=VG×5。

由於第 22 页的 VCA820 部分有些接脚如 Vref 和 I- 没有画出来,而且图上的 FB 和第 2 页的接脚图对不上,我是用 14 脚包装的,我推测 FB 可能就是 I-,我照了我画的电路接起来测试后发现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裡?

能否请高手们帮我看一下为何没有放大波形输出?谢谢。

网友A(2013-05-17):
我用vca820,也出现没有波形输出,一上电,芯片就发烫,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2014-07-24):
我也在用vca821,也出现没有波形输出,一上电,芯片就发烫,都烧了好几块了

网友C:
我用vca821怎么上电后芯片也发热,然后那个放大倍数与Vg具体什么关系呀,怎么芯片资料上没有,

网友D:
我的情况也相同,你们解决了吗?求指点

网友E(2015-08-12):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vca821,也出现没有波形输出,一上电,芯片就发烫,都烧了好几块了 ...

我现在也越到这个情况了。你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vca820,也出现没有波形输出,一上电,芯片就发烫,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

我的芯片也发烫,你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