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6层板,不用内部电源分割,可以吗?

楼主(2012-04-25):
有模拟(+12v,-12v,+5v),数字(+5v),can通信隔离,pwm隔离电源!
而且工作在100度左右的高温环境!所有的电源从外部引入。
请大家讨论一下!以后公布结果!

网友A:
我都是搞覆铜拉线。

网友B:
不用内部电源分割? 就是没有电源层?

网友C:
最好有内分割层

网友D:
既然有内电层了还是把主电源12V5V分割下比较好

楼主:
多谢回复!
六层都有模拟,数字,电源等信号!
对地线和正负电源的宽度,布线优先级别做了设定!重要的信号用手动布线!

楼主:
也就是说6层都是信号层。

网友D:
6层都有信号层那还不如4层信号,一层GND一层内电层

网友E:
都是翻译书惹的祸
内电层 无论你什么层 你那层自己定义为电源层就可以了,按一般层来走线,不过主要是走电源线 可以大面积的电源铺铜 也可以用粗导线。 当然如果信号实在走不下偶尔走几根无关紧要的信号线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喜欢用负片做分割 也不反对。

楼主:
感谢回复。:handshake

楼主:
模拟地线和数字地线采用电感耦合。
低压差电源芯片散热采用底层外部铺铜散热!

楼主:
整个系统数字信号最高频率50MHz 。

网友F:
50m并不算高~,
咱的板子150m一般双层搞定~。

楼主:
150M Hz 很高了!

楼主:
关键在板子的工作环境温度很高!需要高温板材!
芯片也要准军品级别的!

楼主:
由于尺寸有要求,所以采用多层板。
有些高温芯片不好购买到!
有的芯片还是翻新的假货,用了后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