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目标信号间高精度高可靠性延时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2-04-25):
多目标信号各目标回波之间的距离体现在回波之间的时延上,多目标信号产生器的各回波之间的时延由FPGA产生。DSP将计算出的回波信号数据存储在双口RAM中,然后由双DA读出数据进行数模转换输出模拟的回波信号。FPGA需要为数据转换提供时序控制信号、读数据时的地址信号及双DA的转换时钟信号等;将时钟信号经过FPGA进行精确的延时,延时后的信号作为双口RAM读出数据时地址发生器的时钟信号,将延时后的信号与DSP提供给双DA的初始化信号相与后提供给双DA作为数据转换时钟。
产生各目标回波间时延有多种方法,如采用分立元件实现,但这种方法存在电路复杂、可靠性差等缺点。本文采用FPGA器件实现回波间高精度的延时具有电路简单、功能强、修改方便和可靠性高等优点。VIRTEX-II系列FPGA器件有412个数字时钟管理器DCM,每个DCM都提供了应用范围广、功能强大的时钟管理功能。如时钟去时滞、频率合成及移相等。它利用延时锁定环DLL,消除时钟焊盘和内部时钟引脚间的摆动,同时它还提供多种时钟控制技术,实现时钟周期内任意位置的精确相位控制,非常适合时序微调应用,对设置和保持时序对准非常关键。

DCM相移具有可变相移和固定相移两种模式。设计中,由于延时量由用户外部输入提供,故采用可变相移模式。在可变相移模式中,用户可以动态地反复将相位向前或向后移动输入时钟周期的1256。可变相移模式中,相移控制针如表1所示。当PSEN信号有效,则相移值可以由与相移时钟PSCLK同步的PSINCDEC信号决定动态地增加或减少,本设计中相移时钟由输入时钟提供。PSDONE输出信号与相移时钟同步,它输出一个相移时钟周期的高电平表示相移已经完成,同时表示一个新的相移可以开始。输入时钟经过DCM移相电路移相后,得到所需延时之后的时钟输出。将该输出时钟作为双口RAM读出数据时地址发生器的触发时钟及双DA进行数据转换的时钟输入,便可以实现回波信号的精确延时。

1 相移控制针

控制针

PSINCDEC        输入
相增加或者减少

PSEN        输入
使能加减相移

PSCLK        输入
相移时钟

PSDONE        输出
移相完成后使能

如前所述,毫米波多目标信号产生的关键是实现回波信号之间极高的距离分辨率。本文采用FPGA提供精确时延实现多目标信号产生的方法,为系统调试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设计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采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完成DCM移相、状态机控制及参数输入三大功能模块的设计输入。DCM的相移模式为可变相移模式。根据用户输入的所需延时量,在-64~+64之间取一个整数相移值,通过时钟选择器选择用CLK0CLKl80实现0~10ns的多种时延。

DCM工作在可变相移模式,因此对其移相操作的控制相对复杂。数字电路常用的控制单元有状态机及时序电路、状态机实现控制等优化设计。采用状态机编辑器,用户不用自己写HDL代码,只要输入功能块的状态机图表描述,编辑器就可以自动生成与此描述相对应的HDL代码,使设计变得异常灵活方便。状态机的主要功能是产生DCMPSEN输人信号,控制DCM的相移操作,同时给出相移完成提示信号PSSUCCEED
(本文由Cogo商城-IC元器件在线采购平台搜集整理,
浏览http://www.cogobuy.com/product/2-3-5-22.html了解更多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