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电路知多少?

楼主(2012-04-25):
要求:本保护电路与STM32软件实现配合,阐明原理者,优胜~~

网友A:
图1:利用NTC与温度的关系,计算过热保护的温度,对应的NTC的电阻,然后电阻分压得到过热保护的模拟电压,电容是滤波的。
图2:同上,只是没有NTC而已。
图3:R19进行电流采样,R18与R19构成一个比较器的门限电压。

楼主:
2# xm419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