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弱弱的问下,120怎么进入掉电模式?谢谢!

楼主(2012-04-25):
TE, IO, ni, pi, FOR
我参照库函数里面是这么写的,但一直都进不了掉电模式
void IDLEMode(uint8_t u8Type)
{
//    ExternInitGPIOWakeupFunction();
// InitGPIOWakeupFunction();
UNLOCKREG();
DrvSYS_SetPowerDownWakeUpInt(1, PWRWU_CallBackfn, 1);
// if(ExternInitGPIOWakeupFunction()==1)
  if(InitGPIOWakeupFunction()==1)
{
  if (u8Type == 0)
  {
   /* For IDLE Mode */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0;
         SYSCLK->PWRCON.PWR_DOWN_EN     = 0;

   /* Wait for interrupt and enter in IDLE mode */
   DrvSYS_Delay(1000);
   __WFI();
  }else
  if (u8Type == 1)
  {
   /* For PowerDown Mode */

   SCB->SCR = 4;
            DrvSYS_EnterPowerDown(E_SYS_WAIT_FOR_CPU);

   /* Wait for interrupt and enter in Power Down mode */
   DrvSYS_Delay(1000);
   __WFI();
     }else
  if (u8Type == 2)
  {
   /* For PowerDown Mode */
   SCB->SCR = 4;
            DrvSYS_EnterPowerDown(E_SYS_IMMEDIATE);
   /* Wait for interrupt and enter in Power Down mode */
   DrvSYS_Delay(1000);
        }
   }
LOCKREG();
// UnInitGPIOWakeupFunction();
// DrvGPIO_DisableEINT1();
}

网友A:
{
        UNLOCKREG();
        SCB->SCR = 4;
        SYSCLK->PWRCON.WINT_EN = 0;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1;
        SYSCLK->PWRCON.PWR_DOWN = 0;
        LOCKREG();
        __WFI();
}

楼主:
谢谢2喽的程序,我直接复制过去报错了,我改成了下面这样,我用仿真器全速运行了下,最后程序就停在   __WFI();这,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进入了掉电模式了。
        UNLOCKREG();
        DrvSYS_SetPowerDownWakeUpInt(1, PWRWU_CallBackfn, 1);
        SCB->SCR = 4;
        SYSCLK->PWRCON.PD_WU_INT_EN = 1;
        SYSCLK->PWRCON.PD_WAIT_CPU = 1;
        SYSCLK->PWRCON.PWR_DOWN_EN = 1;
        LOCKREG();
        __WFI();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上面的程序如果是进入掉电模式的话为什么我用GPIO中断不能唤醒它,我在下面的掉电唤醒中断中设置了断点,GPIO中断发生时不进掉电唤醒中断,求高手指点
void PWRWU_CallBackfn(void)
{
        printf("PWRWU interrupt.\n");
    if(SYSCLK->PWRCON.PD_WU_STS==1)
    {
            printf("Got power down status bit!!\n");
    }
    else
    {
            printf("Can't get power down status bit!!\n");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