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IP Core设计有什么弊端么?

楼主(2012-04-25):
目前要做一个数字下变频的项目。很多东西直接采用xilinx提供的IP CORE,不过老板觉得业界大部分都自己编码,觉得IP CORE是个偷懒的做法!到底IP CORE在设计上有什么缺陷么?

网友A:
IP有两个问题:
1,权限。
2,移植性。

自己写code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

楼主:
1、类似FIR滤波和DDS这种常用模块有权限么?
2、资源占用方面IP CORE的优势大不大?

网友B:
你肯定没有看到代码的权限。

占用方面,肯定是IP核的优势大。

如果赶时间,你肯定用IP核更好。

业内使用IP核的公司的比例是100%。只是IP使用多少的问题。

楼主:
没有看到IP CORE的权限?什么意思!
类似DDS,FIR这种IP CORE的权限很严格么?头头说业界的公司都自己写代码,不用这两种IP CORE。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两种在数字上下变频系统中常见!

网友C:
只是修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用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学习了
感谢高手解答
站楼主的光

网友E:
IP核占用资源不一定省,当你只需要使用核的部分功能,那可能因为和讲求通用性,帮你预留了好多功能,但你不用,如果你自己写,那可能少了些资源

网友F:
DDR控制器之类的用IP core
DDS,FIR之类的我们公司还是自己写,一是灵活,二是资源占用小,速度高。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你们是什么样的头头,GCD的头头是这样的。。。
别理他就是

网友H:
占用方面是IP核的比较大

网友I:
楼主的头头好牛哦。;P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有网友提到所在的公司的确是自己写,所以我也稍微查看了下资料。但是自己写的比IP CORE的省资源的话,优化上要花不少功夫的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G:
也有网友提到所在的公司的确是自己写,所以我也稍微查看了下资料。但是自己写的比IP CORE的省资源的话,优化上要花不少功夫的吧。
引用 楼主:
看需求。
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就自己写。
写出比XILINX还牛的,你就可以不鸟你的领导了

楼主:
看需求。
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就自己写。
写出比XILINX还牛的,你就可以不鸟你的领导了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DDS和FIR的IP核一般都比自己写的还是要省资源的吧?
ps:这两个IP核需要授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