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存储的方式与比较

楼主(2012-04-25):
大家有没有谁做过对能量存储方式的比较啊,就是传统电容存储,超级电容存储,充电电池存储等储存方式的比较啊

网友A:
最好的是电池 其次超级电容 最次的是传统电容
你要比较什么呢?
这些器件也要看你的运用场合的,和功能。

网友B:
传统电容还是不要用了

楼主:
最好的是电池 其次超级电容 最次的是传统电容
你要比较什么呢?
这些器件也要看你的运用场合的,和功能。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将外界的机械能转化之后储存在上述的元件中,给外围的微电子设备供电,我想了解他们的充电特性,放电特性,提供能量的稳定性等各个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只是想深入的比较下他们的特性,不打算用传统电容做储能元件的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外界产生的多大能量 一般来说首选是电池

楼主:
这个要看你外界产生的多大能量 一般来说首选是电池
引用 网友A:
恩恩,能请你帮个忙吗?我想找个DCDC的升压IC,可是中不到合适的,你能推荐下吗,条件是输入2—4V,输出5V,输出电流几十个毫安,并且IC为低功耗类的,转化效率高的

网友A:
贵的呢,用凌特的能量搜集IC 配合充电IC
便宜的呢,一颗升压IC 贝领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啦,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