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1050N光耦的事情

楼主(2012-04-25):
一个电路上面要用到PVI1050N这个光耦,想用它控制一个mos管,用来输出直流48V,但是看datasheet不是很明白,大家谁了解,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当输入一定电流,每个输出产生1个隔离的5V电压,短路电流达到5uA。
如果串联,产生10V/5uA电压,如果并联,产生5V/10uA电压。
就这么简单,这么小的电流,确实只能驱动高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