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电路,布局不一样,差别很大的啊!

楼主(2012-04-25):
对上一个版本进行了改版,于是重新布局了一下

258运放 +12V 和-5V 供电,0输入时,竟然有60多mv的输出

再测一个前一个版本的,0输入时,只有5mV输出

难道是布局不同导致的吗?天哪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确实无图无真相

楼主:
指什么图呢,电路图,实物图?

楼主:
电路就是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C:
把两块板拿出看看好说点啊

特别关系到MOS管的位置,对其电流的辐射很大的。
还有你板上的结电容等等

网友D:
"+12V 和-5V 供电",一般供电要求正负对称吧,为什么不用+-12V?

网友E:
你把两个板子的258互换后,再测一下。

网友F:
没有图纸,不好说

网友G:
图在哪里

网友H:
lz可以多拿几块同样的板子测试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