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2-04-25):
图中是一个单片机发出的PWM接了一个MOS管的驱动电路,请问图中电容C13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加速三极管的开关,使上升和下降时间更短;

网友B:
对的,加速三极管的开关。

网友C:
出来加速开关
应该还有一定的滤波作用吧

网友D:
加速电容。能加速BJT的开启,但是容易使输出伴随有尖峰或振铃现象

网友E:
怎么加速啊 看不出来

网友F:
就是在驱动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提供一个低阻的充电和放电通道

网友G:
C13一定要串个百欧级的电阻,虽然IO暂时不会出问题,但由0翻转为1的过程中,拉电流有一个短时的短路峰值(幅值二三十mA吧),全由IO的上输出管杠着,可能也不会坏,但这个电流会在MCU内部把VCC啃成坑。有可能影响门限阀值,对某些强干扰抑制能力下降

网友H:
看这个典型电路,低端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基本都用这个

成本低,有电流保护,同时电容补偿串电阻带来的滞后

网友G:
嗯,是要这摸样才好

网友I:
俺给P & M 两位大虾敬礼!

网友J:
用示波器对比波形

网友K:
电容作用:
1.三极管开关加速
2.让PWM方波通过,隔掉直流成分

网友L:
请看各点仿真波形

网友L:
其中上面那个三极管和二极管及电容运用很巧妙

网友M:
楼上谈谈妙在何处。

网友N:
对于开关频率 当C4、100n电容足够大时,三极管在 输入信号下降沿时(MOS管关),给Vgs提供放电回路。
因为有了D11和C4,Q5\Q7都不是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

除了推挽射随器电路,第一次见这么用三极管来驱动MOS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好吧,解释一下:
波形解释如下:
第一行:输入PWM信号,频率40KHZ
第二行:下面那个三极管Q7的基极电流波形ib
第三行:C4电容电压波形Vc4
第四行:上面三极管be节电压波形Vbe
第五行:上面三极管的c极电流波形ic
第六行:MOS的g极电位波形Vg
第七行:MOS的输出极也就是d极波形Vd

当输入从0跳变为5V时,Q7 be节通,三极管基极流过较大的ib,同时输出集电极电流,从瞬态看Q7的ic通过D11->Cgs(mos的gs电容)->C4->R3抽取mos的gs电荷,达到加速导通的目的。这个电流对C4充电.
此瞬态Z1稳压导通,也这个通路给C4持续充电,可以看到Vc4充电电压波形上升过程中有一个最开始的非常一小段斜率的比较大,就是这个通路造成的。

C4充电的另一个电流时从40V通过R5 10k而来的另一个电流,相对来说这个电流较小。

随着C4电压的上升,D11的加速电流逐渐减小,最后二极管没有电流,C4的充电电流完全由R5提供,因电阻大,时间常数大,所以可以看到C4的充电上升波形 有一个斜率的瞬变变化。就是这个原因,在瞬变之前一小段高斜率就是对MOS的加速导通过程,加速导通过程导致倒数第2行的MOS g极电压的下降有一个非常小的小段,这一小段的MOS g极电压下降非常迅速,而加速电流之后(就是完全由R5为C4充电),MOS的下降斜率明显变缓。

在C4充电过程中,因为R4的负反馈作用以及D11的嵌位作用,Q5维持不通,没有电流流过CE节;

40V通过R5持续给电容C4充电。

当输入从5V跳往0V,Q7截止,40V对Q7的通路被断开。因电容C4电压不瞬变,且无其他放电回路(D11截止),C4电压导致Q5 be节导通,C4电压因通过BE节+R4放电下降;Q5的be节导通的结果就是MOS的Cgs在MOS导通时存储的电荷通过ce节释放,可以看到第5行Q5 ce电流波形的一个大脉冲就是它,这样就加速了MOS的关断过程。可以从倒数第2行MOS的G极电压波形看到MOS的关断过程比较迅速。

【当又一个输入信号的0到5V跳变来临时,三极管的导通不能立即停止,所以会在Q5 ce电流波形出现一个很小脉冲。】

由于MOS的开通、关断过程都有低阻抗的加速过程,所以从最下一行的MOS输出电压波形看,其开关还是比较好的波形。

仿真时MOS输出的负载用了10欧。当然由于MOS  Coss的影响,当负载比较大时【如1K】,波形还会差一些。

over.

网友O: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I: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L:
这个是咋仿真软件呢,能否告知下,俺也去下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