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SP430单片机中复位电路

楼主(2012-04-25):
在做关于MSP430单片机的项目设计的时候,我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在选择其复位电路,按照TI官方提供的或者前辈们实际使用的复位电路,使用最多最简洁的也就是RC复位电路,一般设计的时候,R=47K,C=0.1uf,VMCU =3.3V或者3.0V,见附件。
但是,实际焊接的时候,不焊接电容C,照样可以使用,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啊。请求高手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A:
该单片机为上电复位的,我感觉楼主图中的那个电容C只是起到缓冲的作用,让电压不至于上升的太快而影响到单片机的复位的

网友A:
但是实际使用时该处不焊接电容C,正常复位,只说明楼主的VMCU供电比较稳定的啊

网友B:
我就是来回复赚分的。可恶的验证码。

网友C:
一般电路0.1uf电容都不焊,都能正常工作,关键是否能可靠的工作。
工厂有时0.1uf的电容漏焊、虚焊,很难通过功能检查检验出来,你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楼主:
楼上的几位大虾说的,我还是有些模糊啊,,求解更细致的讲解啊

网友D:
为了系统的可靠性还是焊接上比较好

楼主(2012-05-25):
这个呀也只能结贴算了啊,谁有更好的分析敬请继续啊

网友E:
复位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F:
一般电容作用都是很小的